[FPGA] 异步电路有没有办法转化为同步电路啊

楼主(2024-02-26):
时序设计实在是太复杂了,可以用同步替代不

网友A:
需要做一个驱动转换电路,是可以进行同步切换的。

网友B:
可以两个电路同时进行切换吧,这样会好一些的。

网友C:
这个没做过啊

网友D:
两个电路同时进行切换更具容错率

网友E(2025-10-27):
异步电路可转化为同步电路,需引入全局时钟统一时序:
分析异步电路各模块逻辑关系,确定关键路径。
在组合逻辑间插入寄存器,由全局时钟控制数据锁存与传输。
调整时序,确保各寄存器在时钟沿稳定采样,处理好异步复位同步化,避免亚稳态。
转化后依赖时钟同步,但需解决时钟 skew 问题。

网友F:
异步电路可转化为同步电路,核心是引入全局时钟。需分析各模块时序关系,确定统一时钟频率;用寄存器锁存异步信号,避免亚稳态;将异步握手信号转为时钟边沿触发的同步信号;调整组合逻辑路径,确保满足 setup/hold 时间。转化后需验证时序收敛,虽可能增加延迟和功耗,但能提升设计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