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触发栈下溢异常会发生什么

楼主(2024-02-26):
在PIC33系列微控制器中,如果堆栈空间被不正确地使用,导致栈下溢(Stack Underflow),也会触发栈下溢异常,最终导致陷阱复位。

栈下溢通常发生在函数调用时,当堆栈空间被不正确地弹出(pop)或者函数返回时,而实际上并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供弹出。这可能是由于堆栈指针的异常操作或者其他与堆栈相关的错误引起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引起的不可预测行为,PIC33系列微控制器设计了栈下溢异常。

当栈下溢异常发生时,控制将被转移到陷阱复位向量,即复位处理程序。这样可以确保系统重新初始化,避免栈下溢引起的问题。

处理栈下溢异常的方式通常涉及使用异常处理机制或监视相关的状态寄存器,以便在发生栈下溢时采取适当的措施。

网友A:
可以采用什么补救措施啊

网友B:
处理栈下溢异常的方式通常涉及使用异常处理机制或监视相关的状态寄存器,以便在发生栈下溢时采取适当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