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有没有电机库啊?

楼主(2024-02-27):
之前用st时候是有的。pic的应该去哪下啊

网友A:
可以将ST的电机库文件移植一下。

网友B:
st的电机库确实不错,但是移植不是很好实现吧

网友C:
微芯有自己的驱动库

网友D:
微芯有自己的库文件

网友E(2024-04-14):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solutions/technologies/motor-control-and-drive/motor-control-algorithms
有,在这。

网友F:
应该没有相关的库吧

网友G:
你可以通过ST的电机库来移植一个

网友H:
一般是没有,只能自己去写了

网友I:
这个不知道啊,你试试MCC来配置个呢?

网友J:
你是用的是微芯的那款MCU ?

网友K:
PIC单片机没有,这个很少用于电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