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关于GD32F307C8T6使用usart0的一个bug

楼主(2024-02-26):
因在自己项目使用触发bug,用官网代码复测依然存在这个问题,使用的官方代码为..\GD32F30x_Demo_Suites_V2.4.3\GD32307C_EVAL_Demo_Suites\Projects\05_USART_Echo_Interrupt_mode
仅修改MCU为307C8T6和 注释一句发送触发中断,见下图
BUG触发,通过串口接收到了FE数据但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RESET进不去这个if判断
直接跳出了

楼主:
上述测试过程直接MCU TTL电平直接连接 usb串口工具的,
我怀疑要么是mcu运转读取某个地址里面值时出现了问题

网友A(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网友B(2024-06-30):
确保串口连接正常,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设置与串口工具一致。

网友B:
在使用GD32F307时,需要确保正确配置中断优先级以及正确处理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B:
USART的接线和电平转换电路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B:
在接收到数据后,确保正确处理接收缓冲区并清除接收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