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I2C读写eeprom出现问题

楼主(2024-02-27):
I2C读写AT24C02,每个一段时间就会出现SDA为低,SCL为高的状态,这是什么问题啊?硬件电路设计不行吗

网友A:
在两根线上是否增加了电阻?

网友B:
每间隔多长时间出现SDA为低,SCL为高的状态,是不固定吗?

网友C:
应该是有干扰,造成的这样的现象

网友D:
需要增加抗干扰的设置

网友E:
可能是抗干扰不行,增加抗干扰试试

网友F:
试试加点屏蔽

网友G:
具体现象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