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使用TouchGFX的话有相关的示例么?

楼主(2024-02-26):
STM32H750使用TouchGFX的话有相关的示例么?
还有TouchGFX有关于H750的例程么?

网友A:
有官方示例和教程吧

网友B:
都差不多,参考官方培训资料;
自己生成一个H7的GUI例程好了

网友C:
应该是有的吧

网友D:
安装TOUCHGFX designer后直接打开相关例程即可。

网友E:
有官方示例,TouchGFX有关于H750的例程

网友F:
如果是ST官方板子的话,那就有对应的案例。

网友G:
看看有没人已经开发了,可以去下载看看。

网友H:
TouchGFX估计都是按照屏幕分辨率实现的案例,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分辨率。

网友I:
官方有没有对应的例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