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有没有现成的BLDC学习板推荐啊?

楼主(2024-02-27):
刚开始学BLDC控制,功能不需要太多有电机的正反转,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这些就差不多

网友A:
下面网页上的Featured Hardware Tools 里有很多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 ... brushless-dc-motors

网友B:
官方网站上应该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C:
官网有资料

网友D(2025-09-22):
以下是一些现成的 BLDC 学习板推荐:
FRDM-MC-LVBLDC:恩智浦的低压、3 相 BLDC 电机控制开发板,采用 Shield 规格,可与恩智浦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参考软件结合使用,兼容 FRDM-KV31F 和 FRDM-KV11Z 等 Freedom 开发平台,具备过流和欠压保护等功能。
CW32L010_BLDC_ESC_Driver:基于国产 CW32L010 主控,硬件和软件源码全开源,成本极低,支持 11 万转超高转速,采用方波驱动方案,可通过替换 MOS 管提升电压和电流承载能力,适合电子爱好者、航模开发者等。
匠心科技 BLDC 开发板:包含主控、电源、驱动、信号采集等模块,使用 STM32 MCU,电源模块可将 24V 降压为 15V、5V、3.3V,信号采集模块可进行编码器、霍尔、过零点和三相电压、电流采样,驱动模块采用全桥逆变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