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电机调节转速过程中会跳动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4-02-28):
程序通过霍尔和定时器来计算速度进行速度反馈,转速800~3000可调,但在调节的过程中有些档位转速不稳会跳动。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跟具体的工艺过程有关系

网友B:
把你程序放上来看看

网友C(2025-06-21):
1)PID 参数不匹配,积分项过强引发振荡;2)编码器反馈信号受干扰,建议屏蔽线双端接地;3)PWM 调制频率与电机机械共振频率接近,需避开 2-5kHz 敏感频段;4)功率驱动模块散热不良导致输出波动,需确保热阻 < 10℃/W;5)负载突变时电流环响应不足,可增大电流环比例系数。建议先通过示波器观察电流波形是否畸变,再逐步调整参数。

网友D(2025-07-30):
传感器输出未上拉/下拉,导致信号悬空?

网友E:
控制周期与转速不匹配?

网友F:
对捕获的脉冲周期进行滑动平均滤波。

网友G:
可能是霍尔传感器的信号不稳定或者干扰导致的,检查一下传感器的安装和连接是否牢固,或者尝试更换传感器。

网友H:
电机调速时转速跳动,可能因电源电压不稳、调速信号干扰;也可能是机械传动部件卡滞、负载波动;还可能是控制器参数不匹配、反馈信号误差大,或电机本身存在换向不良、绕组故障等问题。

网友I:
可能还是跟程序的控制有关系,多排查排查

网友J:
速度反馈控制环不稳定吧

网友K:
说明软件控制算法不是很稳定啊

网友L(2025-09-22):
电机调速时跳动,主要有三个核心原因。一是控制信号不稳定,比如 PWM 波有杂波、信号传输受干扰,导致驱动信号忽强忽弱。二是反馈环节问题,如测速元件(编码器、霍尔)故障或安装偏差,使转速检测不准。三是负载波动,负载突然变化时,控制器响应不及时,造成转速跟随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