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在图像这块,是不是没有什么应用?

楼主(2024-02-28):
pic, pi, ic
是不适合做图形应用吗

网友A:
好像也可以的啊,做图形方面应用的话

网友B:
我记得PIC32还是33来着,是可以跑lvgl的

网友C:
图形应用我觉得用ST的H7系列跑比较好玩

网友D:
好像适合,但是性能肯定是跑一些小的图形应用还行

网友E:
你想实现啥呗?一般lvgl是支持的

网友F:
其实我觉得微芯的芯片主要还是控制,做显示和处理数据啥的不是很强

网友G:
建议直接用串口屏吧,然后接微芯的MCU比较好

网友H:
好像没有专门的应用,因为芯片性能还是不是很强的嘛

网友I:
我觉得还行啊,跑个lvgl或者自己设计的UI都是可以的

网友J:
只要不是很炫酷的界面图像,好像微芯还是可以拿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