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MCU输出日志和调试信息的几种方法

楼主(2024-02-26):
基于MCU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多余存储空间,从而没有在本地有效保存调试和日志信息。
这时,通过某种方式把调试(Debug)和日志(Log)信息输出就显得有意义了。
下面就来讲讲关于嵌入式开发中输出调试和日志信息的几点内容。标准printf直接输出在MCU嵌入式开发中,通过UART串口 printf 输出调试和日志信息的方式是最常见的一种。
在Linux、Windows这种大型系统中,使用标准C库没有问题,但在MCU这种资源有限的平台,通常使用微库。

1.使用微库配置方法在使用的IDE中,比如 Keil 和 IAR 都需要在工程选项中进行配置才能正常使用微库。
Keil 使用微库: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Target,勾选"Use MicroLIB"  IAR 使用微库:Project -> Options for Node -> General Options -> Library Configuration,选择"Full"

额外说明一下,IAR 中使用库有四个选择:

None:无Normal:选择常规配置的运行时库Full:选择完整配置的运行时库Custom:选择定制运行时库
2.重定义函数
你要输出信息,肯定要有路径才行啊,是UART,还是CAN。所以,就需要重定义函数才行。
以UART串口为例,最常见一种方式:

#include <stdio.h>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DEBUG_SendByte((uint8_t)ch);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f)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COM,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int)USART_ReceiveData(DEBUG_COM);
}

当然,串口里面具体的实现方式,与你底层有关。
有以上配置,就可以直接使用 printf 函数了。自定义printf输出
举例1:
比如:我要设置一个 “DBUGE 开关”,在开发测试阶段,我需要打开开关,产品量产后,我不需要开启调试信息输出。

  1. #define DEBUG(Type, ...)   if(DEBUG_EN(Type)) \
  2.                            { \
  3.                              printf(__VA_ARGS__); \
  4.                            }
说明:__VA_ARGS__它是一个可变参数的宏,就是将左边宏中“...” 的内容原样抄写在右边 __VA_ARGS__ 所在的位置。
举例2:
还比如:输出日志信息,添加“时间戳”:

#define DEBUG(Type, ...)   if(DEBUG_EN(Type)) \
                           { \
                             printf("%s:", GetTimeStr());\
                             printf(__VA_ARGS__); \
                           }

更多自定义:实际项目可能有很多需求,还比如:针对不同类型的传感器,输出日志带有“传感器编号”的日志信息。
所以说,项目需求和复杂不同,其输出调试或日志信息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具体要不要实现,还需要综合评估。

SWO输出
类似UART串口输出,SWO(Serial Wire Output)串行线输出也是其中的一种,但需要MCU支持SWO功能才行(目前很多MCU都支持)。
可以在线调试时,输出到IDE界面,比如:  还可以离线输出到一些工具界面,比如:
CLI调试输出信息
CLI调试输出信息
上面几种方式都是单纯的输出调试/日志信息,相对更高级一点的做法就是通过CLI(Command Line Interface)命令行的方式获取调试信息。

命令行相信大家不模式,做嵌入式开发的都知道,像Linux的终端就是一个命令行,只是我们这里说的命令行,相对Linux的终端来说要简单的多。但是原理类似,都是通过输入命令来查看数据或执行某个动作。

1.相对printf优势

通过CLI可以任意时刻查看指定信息,执行某种操作。

2.相对printf劣势

需要在代码中集成CLI组件,以及对应的(查看、执行动作等)代码,更占用资源。(当然,可以使用轻量级的CLI,相对不占资源那种)

其实,很多RTOS都集成了CLI组件,想用其实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和移植RTOS差不多,甚至更简单。

由于时间和篇幅有限,就写到这里,关于CLI的内容还有很多,后面如果还有时间,争取多分享一些相关内容。

网友A:
mcu输出的日志只有在仿真的时候才会生成是吗

网友B:
单片机的输出日志可以进行手动更改吗

网友C:
swo输出是不是只用于下载程序啊?还有其他用途?

网友D:
可以通过输出日志来找到程序中的bug吗

网友E:
我们如何看懂输出日志呢  如何和程序的指令联系起来呢

网友F:
我们可以指定输出日志的内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