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电力猫的方案啊

楼主(2024-02-26):
其他芯片的也行,求一个完整的方案参考

网友A:
巧了,我也想求个电力猫的方案

网友B:
一般得是带网络的做电力猫比较多吧,MCU做电力猫的多吗?

网友C:
这个没玩过,电力猫是啥东西啊 ?

网友D:
你可以买个电力猫模块,自己拆了看看的

网友E:
在选择电力猫方案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传输速度和稳定性
设备兼容性
安全性和数据加密功能
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

网友F:
这不如直接找做电力猫做的好的厂家,寻求合作呢

网友G:
电力猫好像不是很容易,毕竟是在电线上传输网络,需要调制解调之类的

网友H:
这种电力猫确实方便,使用容易,但是会不会有啥问题啊?比如费电,危险之类的

网友I:
Netgear、D-Link、Devolo等这些厂家应该都有电力猫方案吧

网友J:
电力猫是啥

网友K:
直接买个吧,其实要是不自己做产品,直接买个比较好,合适,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