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过GD的H7系列的老哥吗?

楼主(2024-02-26):
体验怎么样,跟st对比有啥区别啊

网友A(2024-04-16):
没体验过,但是看介绍是很强啊

网友B:
这芯片有应该还不错吧,我看有评测的活动了

网友C:
一般来说H7的性能都是很强大的喽

网友D:
我看做HMI的话,算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网友E:
和ST的比较的话,生态估计会差一些

网友F:
一般还行啊,这开发板我看外设支持的很多的

网友G:
直接搞个开发板玩啊,挺好玩的

网友H:
还没玩过,看参数感觉还是挺高端的。

网友I:
跑点GUI的话是没问题的,但是一些复杂的就不行了

网友J:
估计是为了对标ST的H7吧,但是好像性能并不是很出众啊

网友K:
没体验到,但是我觉得这玩意儿应该不错,有机会我也想申请一块开发板玩

网友L:
GD带有USBHS-PHY,ST的M7貌似只有F723内置
GD的没有JPEG硬件解码
其他貌似区别不大

网友M(2024-05-31):
估计是为了对标ST的H7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L:
GD带有USBHS-PHY,ST的M7貌似只有F723内置
GD的没有JPEG硬件解码
其他貌似区别不大 ...

是的,其他貌似确实不大

网友M:
引用 网友I:
跑点GUI的话是没问题的,但是一些复杂的就不行了

某些图形库和驱动程序可能对特定型号的微控制器进行了优化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一般还行啊,这开发板我看外设支持的很多的

是的,这开发板我看外设支持的很多的

网友N:
现在可以买到了吗

网友(2024-07-02):
引用 网友N:
现在可以买到了吗

淘系 慧勤智远GD32H759开发板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