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常见 PIC 型号可能支持 LVD 功能的系列

楼主(2024-02-26):
PIC 微控制器系列中的一些型号确实具有 VDD(电源引脚)上的电压监测功能,这通常被称为低电压检测(LVD,Low Voltage Detect)功能。该功能允许微控制器监测 VDD 的电压水平,当电压降到预设的阈值以下时触发中断或者执行其他指定的操作。这对于在低电池电压情况下采取措施,以防止数据丢失或者不稳定的操作是非常有用的。

具体支持 LVD 功能的 PIC 型号可能有所不同,因为这取决于每个型号的具体特性和配置。一般而言,PIC 型号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中会详细描述每个型号支持的功能。以下是一些常见 PIC 型号可能支持 LVD 功能的系列:

PIC16 系列: 例如,PIC16F1xxx 系列中的一些型号可能支持 LVD。

PIC18 系列: 一些 PIC18 系列的型号,如 PIC18F2xx、PIC18F4xx 等,通常具有 LVD 功能。

PIC32 系列: 在 PIC32 系列中,例如 PIC32MX 系列的某些型号也可能包含 LVD 功能。

网友A(2024-03-27):
可以利用这个功能实现关机前自动保存,或者突然断电情况下自动保存数据。

网友B:
这个功能还是很实用的吗,做低功耗或者掉电保存

网友C(2024-12-29):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还是很实用的吗,做低功耗或者掉电保存

最近弄华大的,这个掉电触发中断数据写进单片机内部flash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