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KSZ9131 网络连接问题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4-02-26):
在使用 KSZ9131 作为 PHY 设备时,一些用户可能会遇到连接到 1000M 端口时可以正常通信,但连接到 100M/10M 端口时无法 ping 通网络,也无法获取 IP 地址的问题。这里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以确保网络连接的稳定性。

首先,确保 KSZ9131 和连接到它的设备都启用了自适应速度和双工模式。这能使设备在不同速度和双工模式下自动适应,保障网络连接的稳定性。

其次,检查连接电缆是否完好。损坏的电缆可能导致连接问题,尤其是在高速模式下。建议更换电缆以排除这种可能性。

同时,连接到 KSZ9131 的网络设备支持并启用了自适应速度和自适应双工模式。可以通过检查设备的网络配置来实现。

如问题仍存在,检查 KSZ9131 的驱动程序配置,确保正确加载并设置。有时候一些配置参数需要在驱动程序中正确设置。

作为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可以尝试使用 ethtool 工具手动设置速度和双工模式,例如:

  1. sudo ethtool -s eth0 speed 1000 duplex full

解决网络连接问题,这是一个临时的手动设置。

数据手册通常提供了关于寄存器配置和特殊功能的详细信息,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通过以上的解决方案,希望帮助用户解决 KSZ9131 网络连接问题,让网络正常运行。

网友A(2024-03-27):
在Linux下使用?

网友B:
KSZ9131 网络连接问题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