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怀疑防病毒软件阻止了 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 (MCC) 的正常运行

楼主(2024-02-26):
怀疑防病毒软件阻止了 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 (MCC) 的正常运行

将 MCC 的可执行文件添加到您防病毒软件的白名单中就可以吗?还有其他排查方式吗?

网友A:
在MPLAB tool - option里面可以配置 Run mcc offline 模式。网络问题也有时候会导致MCC运行

网友B:
一般每个软件都有一个用户,需要联网进行做的。

网友C:
我认为病毒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吧,联网设置应该有关系

网友D:
这个是电脑管家的操作吗

网友E:
网络问题也有时候会导致MCC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