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FTHR-G0001插入电脑显示的U盘里的内容可以更改吗?

楼主(2024-02-26):
想给里面的文件替换成自己的

网友A:
你改一下试试呗,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B:
得先看这U盘里的内容是什么呗,要是不重要当然可以改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改U盘内容是没啥问题

网友D:
话说U盘是咋显示的?是这个FTHR模拟出来的U盘么

网友E:
建议还是别改了,容易出现问题,把里面固件啥的刷掉了咋整

网友F:
你得看使用说明,主要这个东西我也没玩过,不过一般使用说明会告诉你是否可以刷的

网友G:
应该可以更改,但是建议改之前最好做个备份

网友H:
你这个FTHR是什么?是什么硬件啊?

网友I:
一般是配置文件啥的,能不修改就不要修改的

网友J:
我觉得是可以,改个内容还有啥呢,一般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