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重启后运行异常

楼主(2024-02-26):
调试哦时候可以正常运行,但是烧录后重启,就不行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路板的供电出现问题了啊

网友B:
大概率是硬件问题 因为连接仿真器是可以运行程序的

网友C:
检查仿真器的地线和系统电源的地线是否可靠连接了

网友D:
程序是频繁的复位 还是其他什么现象呢

网友E:
烧录后继续带着仿真器能正常运行程序吗

网友F:
异常的表现是什么  程序完全不运行吗

网友G:
我也是碰到了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找到问题所在。不过我是将STM32的代码直接写进去,都不行

网友H(2024-03-27):
是不是感觉程序跑飞?

网友I:
你是不是在调试的时候打断点了?重新下载程序试一下。

网友J:
你可以试着用下载器的GND和板子连接,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K:
是不是供电异常

网友L(2024-07-31):
检查启动代码中对系统时钟的配置,确保配置正确并与调试环境中一致。系统时钟的配置不当可能导致 MCU 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M:
电源电压波动

网友N:
引脚冲突或配置错误

网友O:
检查所有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引脚连接、外设连接等。

网友P:
如果在bootloader跳转到APP的过程中关闭了总中断,或者在APP中中断处理不当(如I2C中断读取EEPROM时卡住),都可能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Q:
代码逻辑错误

网友R:
检查并优化中断处理代码,确保在中断服务例程中能够正确处理各种情况,避免程序卡死。

网友R:
启动代码或初始化代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