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在 dsPIC33CK 中使用 ADC 进行单电阻采样

楼主(2024-02-26):
在 dsPIC33CK 系列微控制器中进行单电阻采样通常涉及使用片上模拟至数模转换器(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进行模拟信号的数字化采样。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在 dsPIC33CK 中使用 ADC 进行单电阻采样:

#include <xc.h>

// 配置 ADC 参数
void configureADC() {
    // 设置输入通道和参考电压
    ADPCFG = 0xFFFF; // 将所有端口都配置为数字输入
    ADL0CONLbits.SSRC = 0b111; // 自动转换
    ADL0CONLbits.FORM = 0; // 输出数据格式为整数
    ADL0CONLbits.CLKSEL = 0b00; // 选择内部时钟源

    // 其他配置,根据需要设置
}

// 启动 ADC 转换
void startADC() {
    ADL0CONLbits.SAMP = 1; // 启动采样
    __delay_us(10); // 可以调整采样时间
    ADL0CONLbits.SAMP = 0; // 停止采样,开始转换
}

// 获取 ADC 转换结果
int getADCResult() {
    while (!ADL0CONLbits.DONE); // 等待转换完成
    return ADCBUF0; // 获取 ADC 结果
}

int main() {
    // 初始化代码

    configureADC(); // 配置 ADC

    while (1) {
        startADC(); // 启动 ADC 转换
        int result = getADCResult(); // 获取 ADC 转换结果

        // 处理采样数据,可以在这里添加你的代码

        // 延时或其他操作
    }

    return 0;
}

网友A:
这个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精度要看具体芯片型号吧

网友C:
在 dsPIC33CK 系列微控制器中进行单电阻采样通常涉及使用片上模拟至数模转换器(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进行模拟信号的数字化采样。

网友D:
微控制器中进行单电阻采样通常涉及使用片上模拟至数模转换器

网友E(2025-04-29):
你目前的代码使用 ADPCFG = 0xFFFF 将所有端口设置为数字输入,这可能需要进一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