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设置不匹配

楼主(2024-02-27):
  • 设置不匹配,可能是因为通信协议更改、上位机升级或者配置文件错误吗?
  • 考虑到通信协议或软件可能发生更改,检查更新是否正确反映在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上有用吗?

网友A:
可能是因为通信协议更改、上位机升级或者配置文件错误

网友B:
是不是选的协议不匹配啊

网友C:
可能是因为通信协议更改

网友D:
是因为通信协议更改、上位机升级或者配置文件错误

网友E:
你说的是串口的吗?一般设置一致就好了

网友F:
感觉是因为你的停止位之类的设置不对导致的吧

网友G:
看你芯片的串口方面的配置看看

网友H:
你都知道停止位和校验位不对了,你还不统一一下?

网友I:
建议直接看看串口配置

网友J:
这种都是软件配置的原因导致数据不匹配的

网友K:
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看看,看看是啥问题

网友L:
设置不匹配就是设置错了呗

网友M:
通信协议不会影响到硬件的停止位和校验位吧

网友N:
你不如直接看看程序串口部分怎么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