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上位机或者UART1的设置错误会导致波特率不匹配吗

楼主(2024-02-26):
波特率不匹配,是不是因为上位机或者UART1的设置错误导致的?
操作失误配置文件错误可能导致波特率设置不一致吗?

网友A:
一般是操作的串口配置问题

网友B:
设置的错误,如果波特率而言,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数据是否对齐的问题。

网友C:
只要波特率没有问题,数据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D:
没什么关系,就算波特率不一样,也能收到数据,只不过这个数据是错的

网友E:
只要是可以收到数据,就证明串口没有问题,如果波特率错了,说明收到的数据不对

网友F:
只要能够收发数据,串口就没有问题,波特率只是数据的有效性

网友G:
可以收到数据,就证明串口没有问题

网友H:
收到乱码数据大概率是波特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