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与UART共享中断线,引起中断冲突。

楼主(2024-02-26):
是否存在其他中断冲突影响了UART中断的优先级?假设其他硬件组件或外设可能与UART共享中断线,引起中断冲突。

检查系统中的其他中断配置,确保没有冲突。可能需要重新分配中断线或调整中断掩码,以确保UART中断能够正常触发。

网友A:
串口的优先级为中断、轮寻等

网友B:
通过中断线共享的方式,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优先级设置高一点不行吗

网友D:
可能需要重新分配中断线或调整中断掩码,以确保UART中断能够正常触发。

网友E:
只要是优先级高于串口的中断优先级都可能受干扰

网友F:
使用独立的中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