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画PCB的化单片机的IO线径最小多宽?

楼主(2024-02-26):
默认的0.254,大家最细的用多少?

网友:
PCB(Printed Circuit Board)上单片机的IO线的宽度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电流、信号速度、噪声容忍度以及PCB的设计规范等。以下是一些一般性的指导原则:

电流容量: 首先,你需要确定每条IO线所承受的最大电流。这通常取决于连接的设备和外围电路。然后,可以使用标准的PCB设计工具或者在线计算工具来计算所需的线宽。

信号速度: 如果涉及高速信号传输(例如,高频率的时钟信号或者高速数据传输),则线宽需要足够宽以减少传输线的阻抗,以避免信号失真。通常在高速信号传输中,PCB设计师会考虑匹配阻抗、信号完整性等因素。

噪声容忍度: 如果在噪声环境下工作,线宽需要足够宽以减少噪声对信号的影响。在设计中考虑地线、屏蔽层、差分信号等方法以减少噪声。

PCB设计规范: 最后,你需要遵循所选制造商的PCB设计规范。不同的PCB制造商可能对最小线宽有不同的要求,通常在4mil到8mil之间。

网友A:
就默认就行了。

网友A:
推荐不低于5mil.

网友B:
一般都是10mil,可能会到6mil

网友C:
这个不是固定的,一般都是用8mil比较多

网友D:
随意啊,看电路的要求

网友E:
主要是看电流要求有多大,大的话就粗点,小的话就细点

网友F:
建议主要看这线的功能,要是单纯信号,其实6mil都可以

网友G:
一般都是按照制板厂走啊,制板厂一般都是最细6mil吧

网友H:
不建议太细,容易出现断线等故障

网友I:
大多是10mil这算是默认的了吧

网友J:
我觉得用多少都可以,只要制板厂给做,就可以

网友K:
IO的话统一用8mil应该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