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pcba加工中沉金和镀金的区别

楼主(2024-02-26):
pcba加工中沉金和镀金的区别
PCBA加工厂家沉金和镀金的区别(一)
PCBA加工厂家生产PCB电路板时有很多表面处理
1、PCBA加工厂家生产PCB电路板时沉金与镀金所形成的晶体结构是不一样,镀金对于金的厚度比沉金厚很多,镀金会呈金黄色较沉金来说更黄,客户更满意。

2、PCBA加工厂家生产的PCB电路板沉金较镀金来说更容易焊接,不会造成焊接不良,引起客户投诉。沉金板的应力更易控制,对有邦定的产品而言,更有利于邦定的加工。同时也正因为沉金比镀金软,所以沉金板做金手指不耐磨。

3、PCBA加工厂家生产的PCB电路板沉金板只有焊盘上有镍金,趋肤效应中信号的传输是在铜层不会对信号有影响。
PCBA加工厂家沉金和镀金的区别(二)

前面科普了PCBA加工厂家生产PCB电路板表面处理沉金与镀金区别的前3点,英特丽带你们来看一下后面的几点。

1、PCBA加工厂家生产的PCB电路板沉金较镀金来说晶体结构更致密,不易产成氧化。

2、PCBA加工厂家生产的PCB电路板沉金板只有焊盘上有镍金,所以线路上的阻焊与铜层的结合更牢固。工程在作补偿时不会对间距产生影响。

3、PCBA加工厂家生产的PCB电路板随着布线越来越密,线宽、间距已经到了3-4MIL。镀金则容易产生金丝短路。沉金板只有焊盘上有镍金,所以不会产成金丝短路。

4、PCBA加工厂家生产的PCB电路板一般用于相对要求较高的板子,平整度要好,一般就采用沉金,沉金一般不会出现组装后的黑垫现象。沉金板的平整性与待用寿命与镀金板一样好。

网友A:
镀金对于金的厚度比沉金厚很多,镀金会呈金黄色较沉金来说更黄,客户更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