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 RTC设置问题

楼主(2024-02-26):
我们公司最近在使用STM32L151,我们使用HAL。 发先使用下面的命令设置RTC之后,读出来的时间慢了了一个小时。
HAL_RTC_SetTime(&hrtc,&sTime,RTC_FORMAT_BIN);
HAL_RTC_SetDate(&hrtc,&sDate,RTC_FORMAT_BIN);
下面的是我的RTC配置
我换了同一批次的芯片测试,结果一样。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怎么解决?

网友A:
RTC?你是用内部的RTC啊?

网友B:
我觉得可以使用外部RTC比较稳妥,因为这种不受温度,不受MCU时钟影响

网友C:
其实内部RTC如果不稳是正常的,但是你说差一小时,可就奇诡了

网友D:
在使用STM32L151微控制器时,如果设置RTC后读出的时间慢了一个小时,可能是由于时区设置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E:
在使用HAL库设置RTC时,需要确保正确设置了时区信息才行哦

网友F:
你可以使用HAL库提供的函数HAL_RTC_SetDate()和HAL_RTC_SetTime()来设置RTC的日期和时间

网友G:
在设置时间时,需要注意时区的设置。如果你的系统处于UTC+8时区,你需要将时间设置为当前UTC时间加上8小时

网友H:
确保在读取RTC时间时,正确地进行时区转换

网友I:
如果你的系统处于UTC+8时区,读取RTC时间后需要将其减去8小时,以得到本地时间

网友J:
一般就是设置好时间就好了,我觉得一般不会跑这么远的时间吧

网友K:
内部RTC本身是不准确的,受外部影响较大

网友L:
是不是你的RTC电池没电了啊

网友M:
建议在读取RTC时间后,你需要根据时区进行相应的时区转换,以得到本地时间。例如,如果你的系统处于UTC+8时区,你需要将读取的RTC时间减去8小时

网友N(2024-12-31):
可能是时区设置不正确

网友O:
如果你的设备所在的地区实行夏令时制度,那么在夏令时开始和结束时,时间需要手动调整。如果忘记了这一步骤,也可能会导致时间差异。

网友P:
RTC模块坏了

网友Q:
检查代码是否逻辑问题

网友R:
更新HAL库和固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S:
RTC校准不正确

网友T:
使用的HAL库或固件版本存在bug

网友U: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HAL库或固件更新

网友V:
RTC问题还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