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用protues仿真stm32f103c8的时候,使用开漏模式依然输出高电平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2-26):
正常来说开漏模式不用不能输出高电平吗?接线的位置没有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网友A:
有点意思啊,原来使用protues还能仿真STM32的啊

网友B:
这种仿真准不准啊?是不是没有仿真51的准确

网友C:
可能开漏模式不OK?你不如直接配置成输出之类的

网友D:
Protues好像仿真STM32的话,不是很稳的

网友E:
这个一般都是配置推挽输出的吗

网友F:
你用cubemx来配置,然后再用protues来仿真试试

网友G:
一般来说,开漏好像是不行吧,得配置推挽输出的才行

网友H:
这没注意啊,我都是硬件直接仿真的,其实你可以用硬件直接仿真试试的啊

网友I:
开漏输出模式通常用于输出低电平信号,而不能输出高电平信号

网友J:
确保连接到开漏输出引脚的外部电路没有错误。有时候,外部电路的反向连接或者其他错误可能导致开漏输出引脚出现异常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K:
外部电路中的其他信号或者干扰可能导致开漏输出引脚出现异常的高电平信号。检查外部电路,确保没有干扰信号或者其他异常情况

网友L:
芯片内部的输出引脚可能损坏,导致无法正常输出低电平信号。如果怀疑是器件损坏,可以尝试更换芯片或者使用其他引脚进行测试

网友M:
在软件中可能存在配置错误,导致开漏输出引脚无法正常工作。检查相关的寄存器配置和软件代码,确保正确地配置了开漏输出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