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SPI1的NSS管脚影响DAC通道1的输出

楼主(2024-02-26):
不启用SPI1时,DAC通道1输出声音信号正常,没有噪音。启用 SPI1读写外部器件的时候,DAC输出声音有很大的噪音。
CPU型号:STM32F103CBT6

网友A:
我觉得可以换SPI为其他的引脚?应该就不冲突了吧

网友B:
还有这种影响呢?有点意思啊

网友C:
一般来说这种复用是容易出现功能冲突问题的

网友D: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SPI1和DAC共享同一个时钟或引脚,导致SPI1的操作对DAC输出产生了干扰

网友E:
确保SPI1和DAC使用的时钟源稳定,并且它们的时钟频率和相位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F:
检查SPI1和DAC的引脚配置,确保它们之间没有引脚冲突或者干扰

网友G:
如果SPI1和DAC都使用了DMA进行数据传输,可能会导致DMA冲突

网友H:
检查电源线路,确保SPI1的操作不会对DAC的电源线路产生干扰

网友I:
地线干扰也可能导致噪音问题,确保SPI1和DAC的地线连接良好,地线回路短而稳定

网友J:
其实你可以检查时钟配置和时钟源的稳定性,确保它们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K:
一般需要特别是要注意时钟、数据线和片选线等引脚的配置

网友L:
建议看看DMA配置,确保DMA的配置和使用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M:
设置好稳定的电源,稳定的电源供应对于减少噪音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