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逻辑电平高低阈值

楼主(2024-02-26):
当我将STM32的GPIO引脚(我使用的是STM32L476)配置为输入捕捉模式时(我想测量一些),我想找到注册低数字信号的最小电压和注册高数字信号的最大电压频率)。在数据表和参考手册中的哪个位置我可以看到这个说明?
我有一个信号,假设低时为0.3V,高时为1.8V ......所以我想知道这些阈值要么在我的电路中使用施密特触发器,要么使用一些分频器来升高或降低转换为匹配STM32的输入。

网友A:
这种捕获能实现电压频率的检测么?

网友B:
你的电压频率有没有在负数的情况?

网友C:
最小电压也是0V以上吗?

网友D:
我觉得这个捕捉操作好像得快点的频率好像才行

网友E:
没这么弄过,感觉很难的样子啊

网友F:
一般你可以用运放等比例放大的

网友G:
建议使用触发器吧,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H:
你不如用ADC操作呢,ADC来搞比较合适合理

网友I:
可以用运放实现电压抬高,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很合理

网友J:
用ADC采集?或者用运放搭建个比较电路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