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将引脚置于STM32板底部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4-02-26):
STM32开发板上的引脚(引脚头)位于底部的目的是什么?Arduino和类似的顶部有引脚,因此您可以看到电路板顶部并通过指向连接器的连接器连接外部外围设备。但是在SMT32 连接器指向下方。所以你可以看到板上的外围设备,如顶部的LCD显示器,而另一侧的连接器点。因为在某些板上连接器有两排,所以不能将它放在面板上。
为什么STM32板的连接器指向下方,这有什么优势?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引脚头啊?

网友B:
我感觉是这样,怎么设计舒服怎么来就可以了

网友C:
引脚头是你说的标识吗?

网友D:
一般来说是引脚设计底部可能是为了设计方便吧

网友E:
这估计是结构的情况,所以只有自己设计,才能顺心顺意的哦

网友F:
对的,一般要是摆不下了,才会设计底部吧

网友G:
ST的开发板来说,不都是上下都有接线的吗

网友H:
你说的引脚头是哪个排针吧,一般放在底下是为了做底部拓展板的

网友I:
这个估计是为了方便你拓展的,不过当初可能这么设计也是为了方便吧

网友J:
随便的,这个想怎么设计都是OK的,没啥问题

网友K:
没啥优势吧,如果非要说有优势,可以说这个接口不会扎着自己?

网友L:
可能根据arduino这么设计的逻辑借鉴的吧

网友M:
为了方便设计底板,底板用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