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STM32F103RC不能用485工具或者串口烧录程序?

楼主(2024-02-26):
STM32F103RC程序烧录为何不能用485工具或者串口?而只能用专门的下载软件J-LINK或者其他下载软件

网友A:
可能无法通过485工具或串口进行STM32F103RC微控制器的程序烧录的原因有多种可能性,包括芯片型号是否支持通过串口烧录、引脚连接是否正确、复位电路是否正常、烧录软件设置是否准确、供电和时钟是否满足要求以及烧录速度是否适当。确保这些方面的设置和条件正确,有时候可能需要使用专门的下载软件(如J-LINK)以确保成功烧录。

网友B:
可以通过串口ISP下载。

网友:
可以串口ISP烧录啊  我一直都是串口烧录的

网友C:
你可以做iap, 用任何通信接口都可以把数据发过来。然后你应用代码烧录进去

网友D:
bootloader不是支持串口吗

网友E:
可以串口下载的,我一直用,要将BOOT0接高,没有STC的方便。

网友F:
s使用自动切换方向的485转TTL,为何不可以?

网友G:
可以自己写一个bootloader,这样就可以支持任何通信了。

网友H:
厂商自带的是支持串口升级的,不过要设置boot引脚。

网友I:
用Jlink是最方便的,不过远程生成什么的最好用串口之类的。

网友J:
可以通过Iap哦,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建议尝试。

网友K:
串口需要更改boot的

网友K:
jlink有点贵啊

网友L:
应该可以用串口烧录。

网友M:
改一下boot电平就可以用串口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