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怎么把STM32F103的程序移植到STM32F050?

楼主(2024-02-26):
以前我使用STM32F103,有例程,使用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编写程序和ST-LINK烧写程序,现在换了一块STM32F050,网上虽然搜到例程,但不知道怎么用,是不是拿J-link烧写的?有教程吗

PS我怎么把STM32F103的程序移植到STM32F050??是不是要用keil拉?
移植程序是不是要改头文件,是不是把#include "stm32f10x_lib.h"改成#include "stm32f05x_lib.h"?

网友A:
底层用cubemx来配置,上层应用直接复制试试

网友B:
一般业务层不需要改的,都是直接用就应该行

网友C:
其实注意的就是时钟之类的,外设这些,需要改动

网友D:
这个一般不是有移植手册的说明的吗

网友E:
一般来说,你可以把F1的外设都用了啥,你用F0搞出来,然后应用层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F:
直接移植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没有啥问题吧

网友G:
你用cubemx来配置一下,然后应用直接复制过来估计就可以

网友H:
我记得是官方有移植说明,就是从哪个版本移植到哪个版本的说明,你可以看看

网友I:
移植是换头文件,不是改头文件哈

网友J:
一般是要把F050的驱动环境都做好,然后再将F103的业务逻辑搞过来

网友K:
这个不复杂的,我记得是可以用cubemx直接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L:
你就是用例程移植就好啊,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了

网友M:
是用jlink烧录,或者是STlink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