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的引脚是不能随便分配的么?

楼主(2024-02-26):
我用的是STM32f103rc。

今天看了一个例程,用的是
PA2、PA3、PB10、PB11、PB9、PB8这么6个脚,把程序烧进去,接好杜邦线,都正常运行,因为板子这样插不方便,我就改了
PA7、PA4、PC15、PD2、PB6、PB4,出不来结果。我又改成:
PA6、PA5、PC14、PA15、PB7、PB3,还是出不来结果。--------------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PB3、PB4貌似不能直接用,因为默认是JTAG的。我就最后改了一次:
PB9、PB11、PB13、PB15、PC1、PC3,还是出不了结果,这个就不明白了,难道里面还有引脚不能用么?
顺便问一下,stm32的哪些引脚可以直接拿来做IO口用呢?感觉使用的时候好像很多限制的样子。

网友A:
咋不能分配啊?一般都是可以分配的啊

网友B:
可以吧,是不是你引脚参数配置的问题啊

网友C:
其实MCU这些引脚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有些特殊的不能,比如SWD,复位引脚等等

网友D:
那是当然了啊,你用的可能是串口等专用IO啊,而且PB3和4初始化被用在JTAG上,你需要复用才行

网友E:
对的,PB3和4是需要直接设置成复用IO才行

网友F:
一般这俩IO是为了JTAG的,所以得复用IO才行

网友G:
关闭JTAG就能用了,不用担心

网友H:
你说的不出结果,是想要啥结果啊?

网友I:
PC1和3不是通用IO吗?这还有啥问题啊?

网友J:
直接关闭JTAG,而且开启复用时钟的话,基本这几个IO都是OK的了

网友K:
我觉得PB13还是15来着,需要关闭RTC的吧

网友L:
这个引脚应该是PB13不可以正常使用吧?

网友M:
你代码是咋写的?可以用cubemx直接配置的啊,就OK了

网友N:
我觉得还是你配置有关,因为这些IO都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