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03c8t6到底是多大flash?

楼主(2024-02-26):
前几天做STM32f103c8的flash读写操作,发现stm32f103的flash并不是到0x0800FFFF截止(64K),结果可以一直写到0x0801FFFF,我是可以写可以读。我很清楚的是我的片子是C8不是CB,而且没有外置扩展FLASH。我写的地址是0x081FC00.其他地址也试过了,均是可写可读的(128KB范围内)。

网友A:
64K的呗,但是一般128K也是能用的

网友B:
一般是64K,但大家伙都是按照128K的使用

网友C:
后面那些没有测试过,其实同一系列的片子是一样的

网友D:
其实就是64K,后面64K的数据是没被认证的,所以尽量不用

网友E:
这看手册不就好了么

网友F:
其实你就当个CBT6使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