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的多机通讯,地址匹配唤醒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2024-02-26):
STM32F1的多机通讯,地址匹配唤醒,串口的USART_CR2 寄存器的ADD只有4个位,最大到0xf;现在有24-30路从机,1个主机,当地址发送的为0x01和0x11时,都可以唤醒设定为0x01的从机;请教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硬件解决这个问题,软件干预除外,谢谢。

网友A:
串口还有这么玩呢?一般都是SPI这种比较多吧

网友B:
这种我觉得可以用硬件485的方式了,不用这种寄存器地址比较好

网友C:
你可以用485的方式啊,然后硬件设置地址

网友D:
可以把01的从机放在后面呗 先去判断是不是11不就好了么

网友E:
使用UART或SPI的从机地址识别

网友F:
中断处理函数尽可能高效,以减少在地址匹配和唤醒过程中的延迟。只有当接收到与自身地址匹配的数据时,才执行完整的处理流程。

网友G:
在地址匹配后,可以使用DMA来直接传输数据,从而释放CPU进行其他任务。

网友H:
优化软件架构

网友I:
如果STM32设备需要在大部分时间内处于低功耗模式,可以设计一种唤醒机制。例如,使用外部中断或特定的通讯协议来唤醒设备,并在唤醒后进行地址匹配。

网友J:
串口什么时候可以多机通信了,离谱啊。SPI或者I2C可以。

网友K:
不用串口的方式实现这种通信比较好

网友L:
我觉得可以考虑用485/CAN的方式呗

网友M:
你可以用协议的方式啊,加字头字尾试试呢?

网友N:
一般你得用串口的低功耗模式吧

网友O:
你用F1做低功耗?能行 ?

网友P:
不都是考虑用LPUART这种串口外设实现低功耗功能吗?

网友Q:
用点名的方式就好了,回复机号,匹配一下,不对就不发送数据

网友R:
其实唤醒也行的,就算唤醒也不用通讯也无所谓的啊

网友S:
我建议还是用CAN这种,不都是有专门的唤醒方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