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MDK仿真通过MDK的逻辑分析仪实时读取某个全局变量的变化曲线该怎么设置?

楼主(2024-02-26):
我想用MDK+SWD来硬件仿真,通过MDK的逻辑分析仪实时读取某个全局变量的变化曲线,该怎么设置呀?

网友A:
这个不会,一般都是直接使用硬件的逻辑分析仪直接抓

网友B:
一般逻辑分析仪好像也没有啥波形啊,都是方波那种形式

网友C:
应该在MAMERY这里吧,感觉

网友D:
话说,这种逻辑分析仪的是准的吗?

网友E:
一般都是添加到watch1里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F:
说的变化曲线?这个好像不行吧

网友G:
你试试用串口的方式打印这个变量,然后串口工具有图形绘制工具的

网友H:
建议还是用软件带的逻辑分析仪试试

网友I:
可以考虑一下用串口打印哈,比逻辑分析仪好用一些的

网友J:
全局变量就是个标记啥的吧,为啥还想要看变化曲线啊

网友K:
没这么弄过,但是我觉得这种图形曲线可以放在一个缓冲区里,能显示的吧

网友L:
逻辑分析仪好像也实现不了变化曲线吧

网友M:
一般都用模拟示波器这种好像可以,显示变化曲线,但是你这个变量应该是能输出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