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F4 nucleo驱动安装不上,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楼主(2024-02-26):
STMF4 nucleo驱动安装不上,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网友A:
这是啥驱动啊?

网友B:
可能是被杀毒软件干掉了吧

网友C:
重新下载安装。

网友D:
关闭杀毒软件,而且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E:
是不是被电脑的杀毒软件干掉了啊

网友F:
下载的文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G:
下载的驱动与你的操作系统版本不兼容?

网友H:
关闭防病毒软件或防火墙试试

网友I:
可以试试手动安装驱动

楼主:
STM32F4 Nucleo板与电脑的USB连接稳定,有没有松动或损坏。

网友J:
更新操作系统和BIOS,有时旧版本的操作系统或BIOS可能不支持新的硬件。

网友K:
把你说找不到的文件截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L:
我觉得驱动一般就是STlink吧,这个应该也没啥毒害啊

网友M:
你把杀毒软件关闭看看呢?但一般应该是没啥好效果

网友N:
你安装啥驱动啊,还提示安装不上

网友O:
一般就是重新安装,或者就看是不是你的安装包缺文件了啊

网友P:
直接换个新的,最新版本的安装包试试呢?

网友Q:
建议就是直接换个软件驱动,比如串口或者调试器啥的,换个驱动就好了

网友R:
你用jlink不就好了么,多简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