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怎么在定时器输出通道关闭时输出高电平

楼主(2024-02-26):
当禁止STM32定时器的互补输出通道时,如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N_Disable);  用软件仿真看到这个通道输出电平是低电平,有没有办法让这个通道这个时候输出高电平,是不是跟空闲状态电平设置有关,但我把空闲状态电平设高或设低此时这个通道输出的电平都是低电平。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这个我会,把那个电平配置为高就行

网友B:
在PWM的配置里就有,你可以找找,具体忘记是那个寄存器了,直接配置之后就关闭就是这个电平

网友C:
一般是有个PWM默认状态,你把那个配置为高电平

网友D:
用cubemx来配置多好啊,直接可视化配置,而且支持默认电平配置的

网友E:
对于处于互补输出状态的通道控制稍微有点复杂,往往涉及到多个寄存器控制位。

手册上有个互补通道输出控制表格参考下,要花点心思才看得明白。

网友F:
设置空闲电平吧

网友G:
要在定时器输出通道关闭时输出高电平,你可以使用定时器的触发事件来实现

网友H:
一般是设置定时器的寄存器,可以看看cubemx的配置的

网友I:
应该有默认的定时器输出电平配置吧

网友J:
是不是这句话啊?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网友K:
具体如何配置忘记了,但是一般都是配置定时器的初始化电平就行

网友L:
这个你可以直接配置一下IO吧,就是在定时器输出关闭之后

网友M:
你默认拉高也行啊?就是PWM的IO硬件拉高呢?

网友N:
一般是与空闲状态电平设置有关系的

网友O:
这个还是用cubemx来配置试试吧, 也许是OK的

网友P:
互补的确实没配置过,感觉手动方式配置IO好像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