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8 I2C EEPROM - 写入后读取时不接收数据

楼主(2024-02-26):
我正在使用STM32f030c8在24c04开发用于I2C eeprom的库。我的读写功能有效,但是当我在写入eeprom后立即尝试读取时,eeprom doest会返回任何数据。但是我可以马上连续写一下。只有在写入语句后才能读取问题。我尝试启用和禁用I2C使能位,但问题仍然存在。有人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问题吗

void main()
{
   Configure_GPIO_I2C2();
   Configure_I2C2_Master(0xA0,1);

    I2C_WriteByte(5,'k');
    charr= I2C_ReadByte(5);//the program get stuck here because no byte is
                            //received from eeprom
    UART_Send_String(1,&charr);

}

void I2C_WriteByte(uint8_t addr,uint8_t bytetowrite)
            {
                I2C2->ISR=0x01;
                I2C2_StartWrite(2);//start

                I2C2->TXDR = addr;//write addr
                while(!(I2C2->ISR & I2C_ISR_TXE));

                //I2C2_StartWrite(1);

                I2C2->TXDR = bytetowrite;
                while(!(I2C2->ISR & I2C_ISR_TXE));

                I2C2->CR2 |= I2C_CR2_STOP;//stop
                while(I2C2->CR2 & I2C_CR2_STOP);

            }

            uint8_t I2C_ReadByte(uint8_t byteToRead)
            {
                I2C2->ISR=0x01;
                I2C2_StartWrite(1);

                I2C2->TXDR = byteToRead;
                while(!(I2C2->ISR & I2C_ISR_TXE));

                I2C2_StartRead(1);
                while(!(I2C2->ISR & I2C_ISR_RXNE));
                UART_Send_String(1,"r strt");
                uint8_t recv_data=I2C2->RXDR;

                I2C2->CR2 |= I2C_CR2_STOP;
                while(I2C2->CR2 & I2C_CR2_STOP);

                return recv_data;

            }

            void Configure_GPIO_I2C2(void)
            {

                RCC->AHBENR |= RCC_AHBENR_GPIOFEN;
                GPIOF->MODER |= (2<<12) | (2<<14);
                GPIOF->OTYPER |= GPIO_OTYPER_OT_6 | GPIO_OTYPER_OT_7;

                GPIOF->OSPEEDR &=  ~(1<<12);
                GPIOF->OSPEEDR &=  ~(1<<14);

                GPIOF->PUPDR &= ~(1<<12);
                GPIOF->PUPDR &= ~(1<<12);
            }

        void Configure_I2C2_Master(uint8_t slave_addr,uint8_t no_of_bytes)
            {

                RCC->APB1ENR |= RCC_APB1ENR_I2C2EN;

                /* (1) timing register value is computed with the AN4235 xls file,
                 fast Mode @400kHz with I2CCLK = 48MHz, rise time = 140ns, fall time = 40ns */
                I2C2->CR1 &= ~I2C_CR1_PE;
                I2C2->TIMINGR |= (uint32_t)0x00B01A4B; /* (1) */
                I2C2->CR2 |= (uint8_t)slave_addr;
                I2C2->CR2 |= no_of_bytes<<16;
                I2C2->CR1 |= I2C_CR1_PE;
                //NVIC_SetPriority(I2C2_IRQn, 0); /* (7) */
                //NVIC_EnableIRQ(I2C2_IRQn); /* (8) */
            }

    void I2C2_StartWrite(int bytesToWrite)
            {

                I2C2->CR2 &= ~I2C_CR2_RD_WRN;

                I2C2->CR2 |= bytesToWrite<<16;

                I2C2->CR2 |= I2C_CR2_START;
                while(I2C2->CR2 & I2C_CR2_START);
            }

            void I2C2_StartRead(int bytesToRead)
            {
            I2C2->CR2 |= I2C_CR2_RD_WRN;

                I2C2->CR2 |= bytesToRead<<16;

                I2C2->CR2 |= I2C_CR2_START;
                while(I2C2->CR2 & I2C_CR2_START);
            }

网友A:
接收不到数据?是不是读的状态你没有给配置啊?

网友B:
对eeprom的话,一般是有读状态和写状态,你写完配置成读就好了

网友C:
咱说,这个可能是时序不对,容易出现你这种情况的

网友D:
为啥读不到,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

网友E:
你是没写完就读?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F:
检查EEPROM的写周期,并在写入后添加适当的延时

网友G:
检查I2C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时钟速度、地址格式等。

网友H:
接收的时序不对?也许是这样

网友I:
可能的原因是在写入数据到EEPROM后,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完成写入操作

网友J:
在进行读取操作之前,需要确保写入操作已经完成

网友K:
还需要检查I2C通信的时序和地址设置是否正确,以及确认写入和读取的数据格式是否匹配

网友L:
需要确保STM32的I2C外设配置正确,包括时钟频率、ACK使能等设置

网友M:
我觉得可能是程序逻辑问题吧

网友N:
其实是这样,你写完之后,要等几个周期再去读,也许是OK的

网友O:
这个I2C时序你确认是对的?逻辑分析仪分析一下数据看看吧

网友P:
我觉得可能是你写的数据不对?导致芯片锁死了?

网友Q(2024-12-31):
在写入操作完成后和读取操作开始之前,增加一段延时

网友R:
检查EEPROM的写入完成否

网友S: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T: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来捕获I2C总线的信号看能找出什么问题

网友U:
地址没对?读取之前要写

网友V:
优化I2C通信代码

网友:
不接收数据?只能写入后再读取?

网友W:
用模拟iic

网友W:
引用 网友D:
为啥读不到,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

仿真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