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通过I2C模拟读写16位数据出来是高位是FF

楼主(2024-02-26):
通过STM32f103c8t6的I2C模拟读取和写入16数据,寄存器地址也是16位。现在8位可以正常写,16的读出来是高位是FF,低位正常。不知道是写的有问题,还是读的有问题。附上源码。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从16位地址读16字节*****************************************
u16 Single_Read16_add16(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u16 REG_Address)
{
        u16 REG_data=0;
u8 buf[2];
        if(!I2C_Start())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if(!I2C_WaitAck()){I2C_Stop();test=1;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u8)(REG_Address>>8));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REG_Address&0x00ff);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I2C 地址常用7位,最低位是读写标志,合成8位一个字节。
    I2C_NoAck();

          buf[0]= I2C_RadeByte();
    I2C_NoAck();
    buf[1]= I2C_RadeByte();
    I2C_WaitAck();
     I2C_Stop();
REG_data = (buf[1]<<8)|buf[0];

        return REG_data;
}

写入16位数据函数:

bool Single_Write16(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u16 REG_Address, u8 *buf,u16 num)
{
        u8 i=0;
          if(!I2C_Start())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if(!I2C_WaitAck()){I2C_Stop();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u8)(REG_Address>>8)); //高八位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REG_Address&0x00ff);   //低八位地址
    I2C_WaitAck();

for(;num;num--)
       {
                I2C_SendByte(*buf++);
    I2C_WaitAck();
        }
    I2C_Stop();
    delay5ms();
    return TRUE;
}

网友A:
好像I2C也是需要配置是几位的宽度吧

网友B: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C:
你可以用硬件I2C试试啊,用cubemx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D:
那你就直接使用8位的数据进行通信不就行了吗

网友E:
用模拟I2C,还用这种模拟读写16位数据吗?

网友F:
在发送和接收16位数据时,需要考虑字节顺序

网友G:
有些设备要求先发送高位字节,然后发送低位字节,而有些设备则要求相反的顺序。确保你的代码中发送和接收的字节顺序是正确的。

网友H:
确认目标设备的数据格式要求

网友I:
有些设备可能要求数据以特定的格式进行发送和接收,比如大端序或小端序。

网友J:
I2C通信的时钟频率设置可能会影响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网友K:
确认目标设备的I2C地址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L:
如果你在使用STM32F103C8T6与其他设备进行I2C通信时使用了电平转换电路(比如使用3.3V的STM32与5V的设备通信),确保电平转换电路工作正常,不会导致数据损坏

网友M:
可能是数据顺序的问题吧,一般是这样

网友N(2024-12-31):
写操作未正确设置高位地址

网友O:
读操作时未发送正确的地址或命令

网友P:
STM32的I2C配置或代码问题

网友Q:
时序问题

网友R:
I2C通信发送或接收数据的时序不正确

网友S: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捕获I2C总线的信号

网友T:
使用外部I2C控制器试试

网友U:
尝试只读取或写入一个简单的寄存器,看看是否能够正确工作。然后逐渐增加复杂性。

网友V:
可能是从设备内部逻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