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如何使用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

楼主(2024-02-26):
我在使用基于ARM的微控制器但是我不明白subpriority和preeemptionpriority。例如: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1;
为什么要使用这些?

网友A:
这种优先级来说,一般抢占比子优先级还高

网友B:
我觉得要是同级抢占就是设置子优先级,如果是嵌套的话,就是抢占优先级

网友C:
一般建议楼主看看正点原子的例程,上面都有很细致的讲解的

网友D:
在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中,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是用于管理中断优先级的重要概念

网友E:
其实,这些优先级可以帮助你确定在发生多个中断时,哪个中断会被优先处理

网友F:
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是通过NVIC(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寄存器进行配置的

网友G:
首先,需要选择中断优先级组。在STM32F4中,中断优先级可以分为4位抢占优先级和0位子优先级,或者3位抢占优先级和1位子优先级。你可以通过调用NVIC_PriorityGroupConfig()函数来选择中断优先级组

网友H:
你可以使用NVIC_Init()函数来设置特定中断的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的位数取决于你选择的中断优先级组。

网友I:
正常来说就是抢占比子优先级高,就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J:
这种是为了让你程序更加灵活啊

网友K:
中断其实可以理解为类似于操作系统一样的线程操作

网友L:
我觉得优先级这个东西确实有意义,开发程序的时候很容易

网友M:
存在即合理,你就学就完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