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4300 UART DMA模式下如何判断数据发送完成

楼主(2024-02-26):
问题背景:
客户在使用XMC4300的DMA模式进行UART数据传输时发现,在DMA传输完成后,UART的数据传输还在进行当中,希望能准确的判断UART的数据传输完成。

该问题的解决方法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E7%9F%A5%E8%AF%86%E5%BA%93%E6%96%87%E7%AB%A0/XMC4300-UART-DMA%E6%A8%A1%E5%BC%8F%E4%B8%8B%E5%A6%82%E4%BD%95%E5%88%A4%E6%96%AD%E6%95%B0%E6%8D%AE%E5%8F%91%E9%80%81%E5%AE%8C%E6%88%90/ta-p/474984
附上参考代码。

网友A:
这个点特别容易忽略呢~

网友B:
的确,这个问题出的非常用心

网友C:
这个没有空闲中断吗

楼主:
XMC这款产品没有空闲中断

网友D(2024-03-27):
DMA传输完成后,UART的数据传输还在进行当中,这个得需要程序进行判断进行串口临时关闭

网友E:
DMA传输确实还是比较容易忽略过程的

网友F:
楼主这个问题很实用经典

网友G:
其实弄个定时器,做定时监测这个数据是否发完了,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H:
感觉没有空闲中断的话,就用与其通信的设备进行判断是否发完了,或者收完了呗

网友I:
其实有空闲中断的话,确实会容易一些,哈哈

网友J:
用定时器吧,一般定时器检测到多久没数据了,就人为的认为发完了呗

网友K:
DMA就往里扔数据就行吧,还需要管是否发完吗?

网友L:
可以不用DMA也行,就用阻塞式呗,也应该不会很慢吧

网友M:
串口发不发完应该有个寄存器能检测到吧

网友I:
这英飞凌的MCU还有不支持空闲中断的呐

空闲中断是什么意思?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种中断呢?

网友N:
让对方给你个通讯结束指令呗,就可以了吧

网友O:
我觉得可以用协议的方式来弄,比如最后就发0D0A,检测到0D0A就证明完事儿了

网友P:
没有空闲中断,要程序查询。这个问题确认容易忽略

网友Q:
XMC这款产品没有空闲中断,需要程序自动查询结果的

网友R(2024-04-30):
正常情况下,不是通过计数、中断来实现的吗?

网友R:
正常DMA操作时,不是要指定字节数的吗?

网友S(2025-06-06):
这个问题在其它MCU中同样存在。
貌似也没有啥更好的办法来解决。

网友T:
在单片机编程中,DMA确实很容易被忽视,它能让数据传输更高效,但需注意配置细节。

网友U:
定时器监控数据传输完成情况,是确保数据完整性的有效方法。

网友V:
空闲中断利用起来,编程确实方便不少。

网友W:
可以用通信设备的状态寄存器检查数据是否发送或接收完毕。

网友X:
定时器监控数据间隔,超时即判断数据发送完毕。

网友Y:
阻塞式控制简单,但效率不高,可能影响系统响应速度。

网友Z:
DMA操作由硬件控制,发送完毕后会自动处理。

网友AA(2025-08-31):
确认 DMA 完成后,检查 UART 硬件是否真正完成发送

网友AB:
通过检查DMA传输状态寄存器,看是否传输完成标志被置位。

网友AC:
当DMA传输结束而UART数据传输还在时,程序应判断并暂时关闭串口以防止数据冲突。

网友AD:
理解DMA传输原理是关键,避免忽视其工作细节能提升系统性能。

网友Z:
通常用定时器设定时间,当超过这个时间没有接收到数据,就假定数据传输已完成。

网友AE:
有些英飞凌MCU确实缺少空闲中断功能。

网友U:
是的,大多数单片机都有串口发送缓冲区的状态寄存器,用来检测数据是否发送完成。

网友AF:
确实,使用定时器监测数据传输是否完成是个不错的方法。通过设定时间间隔检查数据状态,能有效确保传输完成。

网友AG:
判断数据是否发送或接收完成,可以利用设备通信状态而非中断。

网友D:
串口发送有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AH(2025-09-30):
这个点确实需要重点关注

网友AI:
非常实用的案例教学

网友AJ:
有空闲中断确实简化了编程工作,因为它允许处理器在不影响主程序执行的同时处理中断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