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MI是什么接口

楼主(2024-02-26):
有没有老哥出来扫下盲

网友A:
SMI:串行管理接口(Serial Management Interface),也被称作MII管理接口(MII Management Interface),包括MDC和MDIO两条信号线。MDIO是一个PHY的管理接口,用来读/写PHY的寄存器,以控制PHY的行为或获取PHY的状态,MDC为MDIO提供时钟。

网友B:
也是串口的一种吗

网友B:
同步时钟还是异步时钟啊

网友C:
一眼看成SIM接口

网友D(2024-04-20):
SMI是“System Management Interface”的缩写,是一种用于管理网络设备的接口标准

网友E:
SMI接口通常用于连接网络设备的PHY(物理层)和MAC(介质访问控制)层之间的通信

网友F:
正常SMI是允许MAC层通过对PHY层进行配置和管理来控制网络设备的

网友G:
SMI接口通常使用两根信号线:一个用于数据传输(MDIO,即MII数据输入/输出),另一个用于时钟同步(MDC,即MII管理时钟)

网友H:
其实SMI这种接口通常用于以太网交换机、路由器和其他网络设备中,用于配置和管理PHY芯片的寄存器和参数

网友I:
这个MCU是不是没有这个接口啊?

网友J:
SMI接口通常用在网络设备中,特别是在以太网交换机和路由器中。它连接了MAC层和PHY层,允许MAC层通过对PHY层进行配置和管理来控制网络设备

网友K:
这种接口使得网络设备能够动态地管理和配置PHY芯片的寄存器和参数,以适应不同的网络环境和需求。

网友L:
SMI接口在以太网设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帮助设备实现更高效的网络通信和管理。

网友M:
SMI接口主要用于以太网交换机和路由器中的PHY芯片的管理和配置。这些设备通常需要动态地管理和调整PHY芯片的参数,以适应不同的网络环境和需求。因此,SMI接口在这些设备中被广泛使用。除此之外,一些其他类型的网络设备,如网络存储设备、工业以太网设备等,也可能使用SMI接口来管理PHY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