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keil5 点灯没反应

楼主(2024-02-26):
keil5 点灯,开光控制亮灭,Reset and run这个选项已经选中但是没反应

网友A:
烧录进去了吗

网友B:
检查Boot设置是否有误

网友C:
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D:
检查你的STM32板子与Keil5以及ST-LINK V2下载器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E:
进入Keil5的Debug设置,检查是否有任何配置错误。特别是,进入“Pack”菜单项,确保“Enable”选项没有被选中。

网友F:
重新编译和烧录程序试试

网友G:
更新软件和驱动试试

网友H:
在Keil5中查看编译和烧录过程中的日志和错误信息,看是否有任何提示可以帮助你

网友I:
首先能确定你编写的代码是可以点灯的

网友J:
那你就断电重启呗,也许就行了

网友K:
你这个选项选择之后,程序烧录进去了没啊?

网友L:
我觉得可能是需要重启一下软件,然后才会使用新配置的

网友M:
你按一下硬件的复位装置不就行了吗,有必要用软件复位吗

网友N:
可能是你烧录器的复位引脚没接芯片的复位引脚,导致没反应

网友O:
你的程序对么?也许是程序不对呢

网友P:
你用示波器看看你的IO,是不是不对劲啊

网友Q:
一般可以仿真看看,看看程序执行到哪儿了,就好了

网友R:
你说的没反应是啥,是选择不了复位和运行这个控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