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系列最多可以支持多少个Button及选择何种方式的Button

楼主(2024-02-26):
PSoc系列到底最多支持多少个Button,以及用户需要多少个Button后该选择何种方式来做呢?以CY8C4014LQS-422T为例,在Creator中添加Capsense组件,然后添加Button,直到添加到报错位置,所以CY8C4014LQS-422T中Simple CAPSENSE™ buttons(如下图)最多可以支持15个buttons。
如果用如下图Matrix buttons的方法来做,可以最多支持7*8=56个button。这种方法也有两种方式:自容(CSD)和互容(CSX)
如下图:自容(CSD)的方法存在Ghost effect(当同时按下如下图的两个按钮,只能识别按键的位置是在Column1、Column2、Row1、Row2上,没法识别具体按键在哪个位置上),所以不支持多点触摸。

Matrix buttons推荐使用互容(CSX)的方式,由于每个按键都具有独立的电容器,可以独立地测量和监控每个按键电容值的变化,这意味着每个按键的按下状态可以被独立地识别,不会受到其他按键是否被按下的影响并且一个按键的按下并不会引起电流流向其他按键,所以就避免了"Ghost Effect"的发生。但这种方式不好做防水以及扫描的时间会变长。

所以最终用户需要根据button的个数需求、扫描时间以及是否需要防水防水来合理的选择button的方式

网友A:
15个buttons,学到了

网友B:
互容是怎么实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互容是怎么实现的啊

Matrix buttons和Simple CAPSENSE™ buttons互容的原理类似,如果要用Matrix buttons的话,只需要在Creator中设置Button为Matrix形式就行。
然后互容的原理:在 Tx 和 Rx 电极间放置手指时,互电容会降低。由于互电容降低,Rx 电极上接收到的电荷也会降低。Tx 引脚(或 Tx 电极)上的电压将电荷耦合到 RX 引脚上。该电荷与 Tx 和 Rx 电极之间的互电容成正比。然后,模拟复用器会选择其中一个 Rx 通道,并将该通道上的信号传送给电流-数字转换器。互容的本质CapSense 系统通过测量 Rx 电极上接收到的电荷来检测触摸/无触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