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移植lua会占用多大flash?

楼主(2024-02-26):
能存在内置flash里吗

网友A:
预留150K以上吧,具体看需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B:
这个确实没注意过,但是好像不小

网友C:
Lua好像很占空间的啊

网友D:
还是得结合自身空间的大小进行相关操作

网友E:
你直接去看网上有lua移植好的固件的,看看呗

网友F:
之前好像F103的C8好像都可以,所以不用太过担心

网友G:
Lua解释器本身相对较小,通常在几十KB到几百KB的范围内。这取决于Lua版本和编译选项

网友H:
如果需要使用标准库和额外的Lua扩展,例如字符串处理、表操作、文件操作等,会增加Flash占用。这可能需要几十KB到几百KB的Flash空间。

网友I:
Lua的内存管理机制也会占用一定的Flash空间,尤其是在嵌入式系统中可能需要额外的代码来支持内存管理

网友J:
除了Lua解释器本身外,还需要考虑用户编写的Lua脚本或程序所占用的Flash空间

网友K:
总体来说,移植Lua到STM32微控制器上可能需要几十KB到几百KB的Flash空间,具体的占用情况取决于具体的需求和应用场景。

网友L:
一般就是几十K的,不会很大

网友M:
这个还真没尝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