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更新STM32CubeMX时报错

楼主(2024-02-26):
在更新STM32CubeMX时报错显示error downloading the following files:crdb_full.zip(Problem during download)

在更新STM32CubeMX时报错显示error downloading the following files:crdb_full.zip(Problem during download)

楼主:
虽然关闭后可以进入配置界面,但是配置完成打开keil5后,代码编写完成后进行下载时却报错No ST-LINK detected,然后显示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经过网上查找后发现Debug软件没有了,然后网上找到资源下载了ST-LINK驱动,显示下载完成,

楼主:
经过网上查找后发现Debug软件没有了,然后网上找到资源下载了ST-LINK驱动,显示下载完成,

楼主:
但是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却没有显示有这个驱动
再次打开keil5依然不能完成下载。
希望可以帮忙解决一下,最后可以正常下载。

网友A(2025-01-09):
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STM32CubeMX。

网友B:
禁用防病毒软件,然后重新启动STM32CubeMX。

网友C:
重新安装STM32CubeMX

网友A:
权限问题或者不兼容

网友A:
网络连接问题

网友D:
检查仓库地址是否正确,尝试修改仓库地址后重新打开软件。

网友E: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USB线、调试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