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IC的应用,EEROM和IMU,是不是区分软硬件?

楼主(2024-02-26):
IIC的应用,EEROM和IMU,是不是区分软硬件?
例如,EEROM最好用IO模拟的。IMU这种的,最好是用硬件的?

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一块的?

网友A:
使用STM32 I2C 硬件对EEPROM 基于库函数操作起来很方便啊。
IMU具体指什么?MEMS传感器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TM32 I2C 硬件对EEPROM 基于库函数操作起来很方便啊。
IMU具体指什么?MEMS传感器方面的?
...

我担心 如果程序写不好,会出现0XF8的错误。。。IMU,比如传感器,是指400K左右的那种传感器IC。

网友B:
如果是ST的话,建议都用软件IIC哦~

网友C:
用软件方便,但是我喜欢用硬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ST的话,建议都用软件IIC哦~

现在用软硬件都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担心 如果程序写不好,会出现0XF8的错误。。。IMU,比如传感器,是指400K左右的那种传感器IC。 ...

我现在都用硬件I2C,库API也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