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请问G4系列的CANFD,如果发送两条连续报文,不加延时,怎么处理?

楼主(2024-02-26):
请问G4系列的CANFD,如果发送两条连续报文,不加延时,怎么处理?
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A:
直接发就是了。硬件有发送缓冲的,记得有3个。
例程在STM32g4 固件库里就有:

C:\Users\miler shao\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G4_V1.5.2\Projects\STM32G474E-EVAL\Examples\FDCAN

网友B:
如果可能,为第二条消息分配一个稍低的优先级,以减少冲突的可能性。

网友C:
在硬件或软件层面实现发送缓冲和队列管理。这样,即使两条消息几乎同时到达发送队列,它们也可以被有序地处理,而不是立即连续发送。

网友D:
一般就跟串口差不多吧,都是有缓冲的

网友E:
你弄个环形队列?是不是就可以

网友F:
自身就有缓存区,一般能够正常收发

网友G:
可以丢包吧,比如说收到第一包处理完事儿再收第二包这种逻辑

网友H:
我建议是直接发,你是直接发完事儿之后,发现bug了?

网友I:
一般不需要加延迟的啊

网友J:
这个就是STM32关于CAN的资料就行,上面有写关于CAN的通讯方式的

网友K: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发送两条连续的CANFD报文,但在实际应用中,建议根据总线负载和通信需求适当地添加延时,以避免总线冲突和数据丢失。

网友L:
需要配置两条要发送的CANFD报文,包括报文的ID、数据、数据长度等信息。确保报文的配置是正确的,并且符合CANFD协议的要求

网友M:
在发送第一条报文后,需要等待CANFD控制器完成发送操作。这可以通过轮询CANFD控制器的状态寄存器或者使用中断来实现。确保第一条报文已经成功发送完成

网友N:
一旦第一条报文发送完成,立即配置并发送第二条报文。在发送第二条报文后,同样需要等待CANFD控制器完成发送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