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有IPM模块吗?

楼主(2024-02-26):
请问ST有IPM模块吗?

网友A:
IPM(Intelligent Power Module)是一种集成了功率半导体器件和驱动电路的模块,用于驱动电机和其他高功率应用,所以估计有吧

网友B:
STMicroelectronics提供了一系列的IPM模块,例如SLLIMM(Small Low-Loss Intelligent Molded Module)系列和MIPAQ(Modular Intelligent Power Assembly)系列,用于驱动各种类型的电机和应用

网友C:
这个不知道,但是一般需要什么的应用场合啊?

网友D:
你要是做电机驱动的话,估计不用IPM模块也行吧

网友E:
电机不用ipm可以吗

网友F:
这个你不如直接找ST的代理商问问了

网友G:
话说,这个IPM一般能做啥?

网友H:
ST的G4系列是不是电机驱动专用芯片啊?可以看看有没有这个外设

网友I:
我觉得直接看ST的STFINDER这个软件,找找选型就好

网友J:
估计会有吧,ST的芯片系列和产品线是比较全的了

网友K:
这个电机驱动啊?用PWM不也是OK的吗

网友L:
不清楚,没使用过。

网友M(2024-08-31):
ST有IPM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