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关于CANOPEN,可以用自己写的指令来控制电机驱动器吗?

楼主(2024-02-26):
请问关于CANOPEN,可以用自己写的指令来控制电机驱动器吗?

比如 上电、运转、正反转,我只是针对这几条精简的指令,是不是就可以来写几条独立的报文,来控制驱动器的允许状态?

类似于MODBUS 的主站查询和响应,我只写一个串口的指令集?

网友A:
通过正确的驱动器指令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正确的驱动器指令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没必要全写出来?只需要写对应的指令即可?

网友B:
使用CANopen协议可以自己编写指令来控制电机驱动器

网友C:
CANopen是一种基于控制器局域网络(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的高层通信协议,它定义了一系列标准的对象字典和通信服务,允许不同制造商的设备之间进行互操作。

网友D:
这可能涉及使用相应的库或API,如CanFestival、CANopenNode等开源库,或者供应商提供的专用软件开发工具包(SDK)。

网友E:
自己写指令不会很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