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keil MDK 仿真过程中变量地址如何查看?

楼主(2024-02-26):
问题遇到的现象和发生背景
stm32 在mdk环境仿真过程中,变量加入watch,只能看到变量的值,类型等信息,没有变量地址信息。
虽然编译后生成的map文件能看到全局变量的地址,但是调试过程中,我想查一下局部变量的地址,看看是否会有栈溢出。

操作环境、软件版本等信息

MDK软件版本:5.11

尝试过的解决方法

查看option配置界面的debug页面,没有找到相关配置;并且在watch的界面也没找到相关设置。
我用的stlink仿真器,不确定是否与仿真器有关(个人觉得,大概率和仿真器无关)。

我想要达到的结果

像IAR一样加入watch的变量会显示变量值、类型和地址

网友A:
一般多是用watch这个可视窗来看的

网友B:
你把变量放到watch里就好了,就能看了

网友C:
其实要看动态的变量的话,好像要选择一下数据更新这个,不然好像也是不变的

网友D:
确实,跟仿真器大致是无关的

网友E:
那你直接用IAR多好啊,就OK了

网友F:
仿真调试功能真好用

网友G:
在Keil µVision MDK仿真过程中查看变量地址的方法如下:

添加监视窗口:

在Keil µVision中打开你的工程。
转到“View”(视图)菜单,并选择“Serial Windows”(串行窗口)。
在串行窗口中选择“Watch1”或“Watch2”窗口。
在“Watch”窗口中,你可以添加你想要监视的变量。右键点击窗口,选择“Add Watch”(添加监视)。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你要监视的变量名称,然后点击“OK”。
查看变量地址:

在你添加了要监视的变量之后,Keil会在仿真过程中显示这些变量的值。
你可以右键点击变量,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Go to Address”(转到地址),这将会展示变量的地址。
使用内存窗口:

在“View”(视图)菜单中选择“Memory Window”(内存窗口)。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你想要查看的内存地址范围。
这样,你可以直接在内存窗口中查看变量的地址和值。
通过以上步骤,你可以在Keil µVision MDK仿真过程中查看变量的地址和值。这些功能可以帮助你调试程序并了解变量在内存中的位置。

网友H:
你keil也可以像IAR一样,加入watch就可以变化

网友I:
变量的地址?不是变量本身的数据吗?

网友J:
你要看地址的话,好像要看汇编的吧?

网友K:
你这个map的话可以看到,但是在watch上好像是后面的类型里能看到吧

网友L:
一般数据还可以添加到什么指针上还是啥上的,可以看到地址的

网友M:
仿真调试时候选中就可以了

网友N:
调试很方便,可以看到寄存器的值。

网友O:
用watch上看就行,添加到watch上

网友P:
对于局部变量的地址,由于它们通常存储在栈上,所以在调试过程中,您可以使用上述方法(如"Go to Address")来查看它们的地址。不过请注意,由于栈的工作方式,局部变量的地址在每次函数调用时都可能发生变化。

网友:
在“Watch”窗口中,你还可以输入变量的表达式,并查看它们的计算结果。这对于复杂的变量或表达式特别有用。

网友Q:
用Keil的调试器功能,在Call Stack或Locals窗口查看栈中局部变量的地址。
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地址可以通过查看Linker Map文件来确定,或者在初始化阶段使用指针打印地址。

网友:
在调试过程中,点击Debug视图中的“Watch”窗口(或者通过菜单View -> Watch Window打开)。

网友R:
对于特殊功能寄存器(SFRs),Keil的调试器会自动识别并在调试过程中显示出它们的地址和内容。

网友S:
在Watch窗口中,您可以看到变量的值、类型等信息。要查看变量的地址,可以在变量上右键,选择“Set Access Breakpoint”,然后在弹出的选项框中选中“Write”。这样,当该变量地址的值被修改时,程序会停止运行,这时您就可以在Stop状态下查看变量的地址了。

网友T:
还可以查阅编译后生成的map文件。这个文件详细列出了项目中所有的全局变量及其对应的内存地址。

网友U:
变量已经被添加到Watch窗口中进行监视。在Debug模式下,Watch窗口会显示变量的当前值和相关属性。

网友V:
当程序停止在断点处时,可以在左侧的本地变量窗口(Local Variables)中查看变量的值。此时,右键单击变量名,选择"Add to Watch",将变量添加到观察列表。

网友W:
将打开内存查看窗口。在该窗口中,可以看到变量的地址、值、类型等信息。

网友R:
可以选择该变量,然后右键点击并选择“Go to Address”(转到地址)选项。这将带您到变量在内存中的确切位置,并显示其地址。

网友X:
在Keil MDK中,你可以查看或生成汇编代码。
汇编代码会显示每条指令的地址,以及与变量相关的操作。
通过汇编代码,你可以了解变量在内存中的位置。

网友Y:
在Keil MDK中,启动仿真并设置断点。
当程序执行到断点时,使用Debugger窗口。
在Registers窗口中,查看寄存器的内容,特别是PC(Program Counter)和LR(Link Register)寄存器,它们可以给出当前执行指令的地址和下一条指令的地址。
在Memory窗口中,可以选择不同的视图(如Hex, ASCII, CPU Map等),来查看存储器的布局和内容。

网友Z:
只需在模拟调试期间选择它

网友AA:
使用MDK的"Memory Window"(内存窗口)功能。在"View"(视图)菜单下选择"Memory Windows"(内存窗口)

网友AB:
全局变量通常存放在固定的内存区域,它们的地址在程序运行后是确定的,具有唯一性。

网友AC:
在你想查看变量地址的代码行上设置一个断点。断点允许程序在执行到那一行时暂停,这样你就可以检查变量的状态。

网友AD:
当程序暂停在断点上时,你可以将鼠标悬停在你想查看的变量上。Keil的调试视图通常会在代码窗口的下方或侧边显示变量的当前值和地址。

网友AE:
可以打开Keil的调试视图(Debug View),它通常位于Keil界面的下方。在这个视图中,你可以找到关于变量、寄存器、内存等的信息。通过“Watch”窗口,你可以添加你想观察的变量,并查看它们的值和地址。

网友AF:
在变量观察窗口中,你可以声明和管理你想要监视的变量。
当你添加一个变量时,你可以指定它的地址和类型,这样就可以在仿真过程中监视它的值。

网友AG:
在观察窗口中,可以看到已添加的变量。在变量列表中,右键单击变量名,选择"Memory View"。

网友AH:
在Keil MDK的Debugger窗口中,可以使用单步执行功能。

网友AI:
用watch这个可视窗来监视确认程序问题点

网友AJ:
Keil µVision提供了多种途径查看变量的地址和内容,通过Watch窗口是最直观便捷的方式。

网友AK:
您还可以参考编译后的映射文件,该文件详细列出了项目中所有全局变量及其相应的内存地址。

网友AL:
在Watch窗口中,直接输入变量名,Keil会显示该变量的当前值以及其内存地址。

网友AM:
不知道MDK每个版本都有什么区别。一直在更新

网友AN:
想设置访问断点来监控变量地址的变化,可以在变量上点击右键,选择"Set Access Breakpoint"(设置访问断点),然后定义条件。这样,当变量地址的值被篡改时,程序会停止运行

网友AO:
输入变量地址(若不知道地址,可以在Watch窗口查看),或者在已知变量附近的内存地址区间浏览。
通过查看内存内容,可以发现变量的值及其所在地址。

网友AP:
watch窗口里面就是对寄存器值进行监视的

网友AQ(2024-03-28):
Just select it during simulated debugging